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下面两种方式哪种最优?

楼主(2013-03-11):
模拟电路各单元电路可以有独立的地平面。那么是各自地平面独立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下图)
还是所以模拟地平面先单点互联汇总,再由汇总后的地平面和数字地单点连接(上图)?

网友A:
偶倾向于第一种……

网友B:
我会选择第一种。

网友C:
应该是第一种好一点

网友D:
第一种,: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E:
第一种是上图,还是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是上图,还是下图?

上图。

网友F:
让我选 就选第一种

网友G:
接个问题,所谓的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具体是怎么样的?像LZ那样的,还是怎样?

楼主:
虽然不明白原因,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接地。数字地模拟地之间用磁珠连接

网友H:
比较倾向上图的,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