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对无感BLDC启动的影响问题

楼主(2013-03-11):
         最近在电机测试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平时常温下无传感无刷直流电机都能启动,通过反电动势来检测过零点的,不过当我在20A左右的电流下跑一段时间,这时MOS管,基板的温度肯定比较高(大概估计在100度左右的样子),把电机停了或者断电在启动,发现电机启动不了了,连续启动4、5次还是失败,只执行了强制运行部分,后面过零检测好像跟不上,当温度恢复正常的时候,电机又能正常的启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启动算法问题呢,还是和温度对硬件的影响有关。

谁来帮下,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过零检测还是芯片内部的,外部只有个虚拟中点的网络,完全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A:
这是元件参数受温度影响变化之后导致的,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或元件选择不当。先检查启动信号是否正确给出,再检查维持运转所需要的信号是否正确,都没问题的话可在断电状态人为加热部份器件再启动,通过引发故障来判定问题的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元件参数受温度影响变化之后导致的,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或元件选择不当。先检查启动信号是否正确给出,再 ...

启动时倒是能强制托一小段,接着就不行了,我们的元器件都是民用级的,
但电机要求在90度恒温下能正常跑,虽然知道可能硬件有问题,但还是得去证明,
不证明出来就是软件不行,看来做软件的还真得纠结·······························

不知道用烙铁去加热部分元件不知可行不,到时候试试

网友A:
可以用烙铁加热,最好是用热风枪配合适当的出风口。

网友B:
高温下的工作点飘移,需要测波型,看看过零点的检测是否出了问题。测试虚拟中点网络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