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认个型号

楼主(2013-03-11):
各位朋友,谁能帮忙确认一下电路图里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拆了一个电路板芯片打磨了。电路图是依据PCB绘出来的。

网友A:
多了去了  你去TI官方的网站找找

楼主:
我是要一模一样的型号的

网友B:
这种IC,真是大把,没必要找他的型号

网友C:
哎!我的钱不多!就想偷人家的。又没有哪个胆…

网友D:
就算找不到这款的,也可以找相近的来代换啊,只要把电路稍改一下就可了。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功能都差不多,可以通用

楼主:
我必须要一样的呀。要类似的就没必要再问了

网友B:
只要不是维修,就没有必须要一样的说法

网友F:
参数大概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维修,就没有必须要一样的说法

晕倒呀,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必须要一样的。

楼主:
算了,不问了。问了也白问。驴头不对马嘴。封贴。
我说的非常明确“必须是一样的”。没说“类似”、“差不多”。类似的我这里也有好几个电路图。

网友G:
这要是能说出来完全一样的才怪了,那就可以买彩票去了
功能引脚都一样的,多了去的……
谁能猜到你这个图里面用的哪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要是能说出来完全一样的才怪了,那就可以买彩票去了
功能引脚都一样的,多了去的……
谁能猜到你这个图里 ...

同意

网友I:
各位大人,这个引脚功能的IC可不可以推荐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是能说出来完全一样的才怪了,那就可以买彩票去了
功能引脚都一样的,多了去的……
谁能猜到你这个图里 ...

很多公司没有研发能力的都是直接买样品然后解剖分析IC型号的,这个你都不知道?

楼主:
几年前,我在某个知名的传感器公司做开发。当时最多分析过一个PCB 7,8个芯片打磨的。花了1个多月,照样把型号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人,这个引脚功能的IC可不可以推荐几个?

DM311跟这个非常的接近,但不能直接代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几年前,我在某个知名的传感器公司做开发。当时最多分析过一个PCB 7,8个芯片打磨的。花了1个多月,照样把 ...

对啊,你是拿着PCB分析
现在你是贴个原理图让大家分析……
你觉得一样么?
当初要是就给你个原理图,没有PCB,你能分析出来??
你当是猜谜游戏啊……  猜对了,人家说 yes 猜错了,人家说 try it again?

网友J:
比如, TI的UC38C40-UC38C45都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算了,不问了。问了也白问。驴头不对马嘴。封贴。
我说的非常明确“必须是一样的”。没说“类似”、“差不 ...

这像是跟别人请教的态度吗?

楼主:
我强调来强调去。要一样的。回复的却说找个接近的,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啊,你是拿着PCB分析
现在你是贴个原理图让大家分析……
你觉得一样么?

我这个原理图就是根据PCB绘出来的。IC打磨了。我本身是做嵌入式的。开关电源只看过一小部分的电路图,没实际做过,所以一下子猜不出来具体型号。这个电路对于一个经常搞开关电源的工程师的话估计一下子就能猜出型号。

补充一下:猜打磨的IC型号一般要用逆向工程。先根据PCB把原理图给画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打磨的是哪些类型的IC。有些人认为猜出一模一样的型号和买彩票概率一样。那我只能说你看过的电路图和实际自己搭过的电路实在太少,或者刚接触电子。做过多年的工程师尤其从基层做起的,大部分都有这个能力去分析一些电路。复杂的电路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如, TI的UC38C40-UC38C45都可以

谢谢,我必须要用同一个型号。或者PIN TO PIN的。需要改电路的没办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必须要用同一个型号。或者PIN TO PIN的。需要改电路的没办法用。

SD686X
PS. 原图中芯片里面结构画的似乎有问题

楼主:
可能是错的。因为具体不知道型号,我大致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