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隔离产品都用来干嘛了?

楼主(2013-03-11):
最近对一些芯片的实现电路的隔离做了一些研究,但是行业众多,各行业应用信号隔离的理由都不尽相同

那么,你所了解的信号隔离芯片(尤其是ADI?TI的隔离芯片)都起到什么用途了?

请各位都大胆展开讨论一下!

网友A:
刚刚看了金升阳的隔离变送器技术手册,感觉这个东东就是整合了隔离电源的隔离放大器,应该可以用在一些仪表的传感器采样接口。

楼主:
貌似很多设计都是直接采用芯片进行设计的,一般做成模块的产品市面上很少。但是做成模块的话会有几个优势:1、可靠性方面得到提高,毕竟经过重重验证嘛;2、专业性会较强
    3、成本在一定成都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4、使用方便,这点是对我们设计工程师最大的好处
    5、一般比自己做芯片方案的占板面积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