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分析

楼主(2013-03-11):
这个电路,资料说电阻不能增大,否则会影响高低电平的判断,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太大,悬空可能也等于1

网友B:
只要有电流概念,欧姆定律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与芯片内阻等有关系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引脚上有漏电流,外界电阻太大,导致小的漏电流还是流过电阻,致使电压变高,而不能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