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等待至少10S以上 才能再次进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3-03-11):
TIM_SetAutoreload(TIM3,Fquence_duty);
        TIM_Cmd(TIM3,ENABLE);    //开启时钟        B--->TIM3
STM32F103VET6  在使用了上述语句进行了定时器的重置后    发现需要等待至少10S以上   才能再次进定时器中断   ??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吧,要10S。。是不是程序其它问题。。你上面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B:
Fquence_duty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
系统主时钟跑的多少也不知道,然后TIM的分频又是多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知道答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quence_duty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
系统主时钟跑的多少也不知道,然后TIM的分频又是多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只 ...

哈哈,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