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电机的时候,程序改动错误会不会影响硬件?

楼主(2013-03-11):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会影响,比如输出PWM信号,占空比设置100%,可能对硬件有影响

网友B:
不小心配错寄存器等,难免会有些影响

网友C:
影响只会影响电机的运动呗

网友D:
估计真接创伤是不会受到的,只是会影响到整个电机运动的效率,然后硬件慢慢受伤,呵呵

网友E:
不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E:
只是控制出现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继电器的话,操作次数多了就不太好了

楼主(2013-06-19):
知道了,真心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