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编译时,又用系统自己的路径呢

楼主(2013-03-11):
已经设置项目调用的头文件路径,为什么编译时,又用系统自己的路径呢?

网友A:
头文件要指定的是.H文件所在的路径。不是其它文件夹所在的路径。你上面的路径明显不是。H所在路径嘛,当然找系统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