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485区别

楼主(2013-03-11):
我知道比如用51单片机的串口的话,需要max232芯片来进行RS232的转换。

那么如果如果想做485通信的话,是不是硬件部分把电平转换芯片换成485的转换芯片就行了。另外软件部分是不是不用再更改啊。

网友A:
二者的差别在于电平标准不同,232是用单端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信号,485则使用极性相反的差分信号来表达。做485通讯可以通过使用接口芯片来实现,但软件最好适当修改,主要是要插入485总线收发切换后的等待时间,除非通讯的速率较低。

网友B:
补充一点:

232全双工,485半双工

软件肯定要改的,485半双工,需要切换收发状态的。

网友C:
传输距离。

网友D(2013-05-07):
引用 网友A:
二者的差别在于电平标准不同,232是用单端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信号,485则使用极性相反的差分信号来表达。做 ...

两者都是电气信号,232必须3根线,485可以2根线

网友E:
232无控制,485有控制信号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A:
二者的差别在于电平标准不同,232是用单端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信号,485则使用极性相反的差分信号来表达。做 ...

那这个切换时间,有什么标准吗,可以计算出来呢。有什么规律吗。还是说只要我测试成功就行了呢。

网友F:
切换时间 电平转换芯片上应该有说明的,如果只是单对单的模式的话软件上的修改很少,如果是一主多从的模式的话就要好好设计下了。
另外RS485是可以双工通讯的,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切换时间,有什么标准吗,可以计算出来呢。有什么规律吗。还是说只要我测试成功就行了呢。 ...

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接口器件本身的切换速度,这个可以去查手册,二是总线线路的等效LC值,LC都是储能元件,对信号当然有影响。二者综合后再留取适当余量,工程上通常使用1毫秒时长来作为收发切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换时间 电平转换芯片上应该有说明的,如果只是单对单的模式的话软件上的修改很少,如果是一主多从的模式 ...

这个关于双工通信这个我知道啊,485是半双工的,232是全双工的,这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接口器件本身的切换速度,这个可以去查手册,二是总线线路的等效LC值,LC都是储能元 ...

在做485之前我先会用232,一直以为485很复杂,现在才知道,和232都差不多,就是个硬件接口而已,真正的麻烦的地方就是多机通信我要用485+modbus实现,要知道modbus的软件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协议。还没摸着头脑,简单了解了编码规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做485之前我先会用232,一直以为485很复杂,现在才知道,和232都差不多,就是个硬件接口而已,真正的麻 ...

http://wenku.baidu.com/view/51582da1284ac850ad02429a.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做485之前我先会用232,一直以为485很复杂,现在才知道,和232都差不多,就是个硬件接口而已,真正的麻 ...

ModBus是跟物理层完全无关的协议层,重在理解其思想,即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协议。

网友G:
这个485,当时我们选用MAX3160,可以调通232,422,但硬是没有调通过485,不知为什么。。max3160的485是如何工作的啊

网友H:
RS232和RS485电气特性不一样,而且RS232是全双工,就是可以同时收发,而RS485是半双工,就是收发不能同时进行,如果用5V的单片机(比如51单片机)来做的话,RS232可以用MAX232来转,RS485可以用MAX483来转。如果不方便用实物验证,可以在Proteus里面验证,这两款芯片都有。

网友I:
上边说的对~

网友:
如果只是距离的加长而由232改为485,那么可以直接改换硬件接口,然后在软件中加入控制收发的语句就可以了。软件改动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多级通信就要涉及到复杂点的协议了!

网友J:
RS232和RS485本身不具什么相关性,两种不同的物理层。不管是两点还是多点,都不能直接替换,必须修改通讯协议。
而且从RS485的使用上来看,不存在收发切换问题,而是任何通信必须由主节点发起,从机不允许主动发起任何信息,即使开机的一瞬间也不可行。当主机要求从机上报信息时,才会允许从机发出数据,此时主此才主动进入接收等待状态,并设定一个超时间时间。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发生数据碰撞,否则严重的会造成硬件损坏。

网友K(2014-04-16):
软件上根本不需要修改,还是通过控制232的发送/接收寄存器。我做的项目是用485来控制工业流水线上的变频器,很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