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电机驱动问题求教(问题已解决,不知道怎么结贴……)

楼主(2013-03-11):
这是实物图和原理图,照着这个参数,电机基本不动,震动很大,而且还有叫声。
Rs电阻用的0.5的,芯片基本不发热。焊了两片,上面的一片不知道怎么搞的,无故没反应,下面的就是我上面说的现象了,手上只有万用表,测量电源端的电压一直在变化,很奇怪,有时候还会超过20V,有时候则是0V,真的很奇怪。

网友A:
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得出成千上万种合理结论,只能凭经验猜测,BUG不止一处,比如电源功率不足,设定电流的参考电压不足,脉冲频率太高等等,这个芯片很简单,难点在软件如何生成运转平滑的运行曲线。

楼主:
电源的功率不足不可能,我用的是10A的兵品电源,这点常识还是有的。频率我调过,从10Hz到2000Hz都调过,都一个样。今天借了点仪器看了看,发现电流消耗只有200mA,两相的波形输出都还正常,我觉得应该是电流设置得太小了,因为这个参数我也是参考别人的,别人是做了成本出来成功了的,但是不知道他的电机有多大,我现在用的电机是1.2A的。

楼主:
对了,我把Rs换成0.2欧的后芯片发热很明显,上电过一会就很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的功率不足不可能,我用的是10A的兵品电源,这点常识还是有的。频率我调过,从10Hz到2000Hz都调过,都 ...

你自己说的,电源端电压在0到20V之间跳动,唯一的解释是电源不稳。
芯片把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和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决定占空比,参考电压要根据电机运行情况调整确定。
1.2A的电机如果持续运转,必须给芯片加足够的散热器。
步进电机停止时要降低参考电压,也就是切换到维持锁定需要的最低电流,否则必然发热严重。
一个完善的驱动器应该控制电流按某种与速度对应的曲线来变化。

楼主:
下午又调试了一下,成功了。
首先是觉得参考电压不对,所以又在分压电阻的上端并了个10K的电阻,然后调整了一下频率,发现电机转动了,而且力矩还不小。但是还是有问题,发现电机在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反转一两步,于是想到了上午借示波器看了靠近芯片附近的电源时的情形,尖脉冲很多。
所以我又在那接了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然后又并了二个104,一上电,爽死,一点问题也没有。接着又并了二个。。。。。。
电机力矩比较大,而且转了十来分钟,芯片就那么一点点温度,完全可以不用散热片。

楼主:
上个图,板子别人要求设计这么大,其实还能少一半

网友B:
A3977是集成控制算法,还是需要编写程序呢?
是弦波,还是方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3977是集成控制算法,还是需要编写程序呢?
是弦波,还是方波呢?

集成有细分功能,可以出类似正弦波,速度由给它的脉冲频率决定,电流只能用硬件设定,不能调节电流衰减参数,运转噪音和平稳性没有TB6560好。

网友C(2017-03-22):
希望制作一块A3977的PCB步进驱动板

网友C:
希望制作一块A3977的PCB步进驱动板。想找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说的,电源端电压在0到20V之间跳动,唯一的解释是电源不稳。
芯片把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和参考电 ...

希望制作一块A3977的PCB步进驱动板。不知道价格怎么样?QQ512606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