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或IFFT和锁相放大有关系吗

楼主(2013-03-12):
rt,FFT或IFFT和锁相放大有关系吗 ?

网友A:
没关系吧,傅里叶变换和锁相放大能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吧,傅里叶变换和锁相放大能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也是没关系,但是百度百科里说,锁相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模拟的傅立叶变换器,你自己可以百度一下,我迷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没关系,但是百度百科里说,锁相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模拟的傅立叶变换器,你自己可以百度一下, ...

哦。我看到的。不太明白。请高手来讲解

网友B:
“锁相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模拟的傅立叶变换器”这句话说的不很准确。
锁相放大器可以通过改变参考信号频率取出某单一频率的值,这的确类似于傅里叶变换器的作用。
标准模拟傅里叶变换器是采用的外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