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fpga程序被复制?

楼主(2013-03-12):
使用cyclone3+epcs4或epcs16,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外加加密芯片,

网友B:
很多手段,XILINX有AES和DNA两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tera呢?

我不清楚,兄弟

楼主:
具体如何加密?人家直接复制epcs4的内容或者监听上电配置码流呢?

网友C:
可以使用 Maxim 的单总线芯片
Altera有DS28E01的方案
但是Altera方案比较费逻辑资源
Xilinx可以使用 picoblaze + Maxim 外置,这总肯定破不了
简单的Xilinx芯片可以使用内部 DN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 Maxim 的单总线芯片
Altera有DS28E01的方案
但是Altera方案比较费逻辑资源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 Maxim 的单总线芯片
Altera有DS28E01的方案
但是Altera方案比较费逻辑资源

有一点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了解了

XILINX的加密要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加密要好一些

有什么资料么??猴哥?

楼主:
quartus里面有sha-1的IP库可供使用吗,没找到啊

网友C:
这个应该要问他们FAE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要问他们FAE要的

;P 我是XILINX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