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输入5V输出隔离电源模块原理

楼主(2013-03-12):
市场上卖的那种黑色小方块的DC-DC 5v输入5V输出隔离电源模块原理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请指教下

网友A:
变压器 啊
你有兴趣可以拆个看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 啊
你有兴趣可以拆个看看的

这个太难拆了,我以前拆了一半,不好搞,再继续拆,就破坏电路了,所以就丢一边去了
里面是个磁环,可能是推挽吧

网友C:
建议楼主拆开一个好好究竟一下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磁耦隔离装置

没研究过

网友E:
变压器,芯片

网友F:
隔离式的开关电源,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G:
这个原理应该看看书上,或是查查资料,但是都不妨碍你使用。。。咱们就是使用。。。

网友H:
额!我就是做这个的厂家,有兴趣想了解可以加个QQ群:55635077,为你讲解下呗。

网友I:
一个高频的隔离开关电源

简洁明了。

网友J:
应该就是一个反激电源,占空比是固定的。只不过变压器做得很小,类似于磁耦合器里头的变压器一样。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个做这类型的变压器的厂家

网友K:
应该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