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批量彩色TFT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2):
各位好,小弟还想请教个彩色TFT的几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1. 我们是做便携医疗仪器的,同行用彩色TFT很少,请问是彩色TFT有什么安全性或者稳定性的缺陷吗?
2. 彩色TFT供应厂商特别多而且杂,而且听说产品还经常变化。我们想用大公司天马群创什么的屏,但是我们量小,又怕大公司不理。而小公司的质量和供货稳定性又有点担心,我们对价格不是很敏感的情况下,我该如何选择呢?是否可以找大公司的代理拿货?
3. 彩色小尺寸的TFT经常更改是不争的事实,请问各位,它一般变动什么怎么个变动?软件上的,还是硬件上的??
4. 各位能否提供几个质量可以的TFT厂家?

暂时想到以上几点,谢谢各位热心回答。。。。

网友A:
1,很多人用ipad做远程医疗辅助设备。所以TFT没有安全性和缺陷问题。
2,用大公司的标准品,大家都用的一半比较好采购。
3,主要是分辨率上的变化,导致软件驱动变化。
4,sharp,samsun不错。

网友B:
为啥不用OLED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OLED哪?

我们需要1.77寸和2.2寸屏,OLED2.2的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1.77寸和2.2寸屏,OLED2.2的比较少

OLED 有2.4的。
这个东西可以定制的,根据你的需要

网友C:
天马和超声的屏都不错的,他们是大厂,量小的话人家可能不怎么搭理,但是你可以找这两家的代理商,在代理商那边拿的话量少的话也能拿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没问题的,我们已经用了很多了。这个变动一般硬件很少变动的,硬件兼容以前的设计,软件部分作相应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马和超声的屏都不错的,他们是大厂,量小的话人家可能不怎么搭理,但是你可以找这两家的代理商,在代理商 ...

麻烦兄台提供一个天马的代理商好么,非常感谢

网友C:
13916539357,余经理,你就说林洋刘工给你介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兄台提供一个天马的代理商好么,非常感谢

13916539357,余经理,你就说林洋刘工给你介绍的。

网友D:
TFT本身不存在什么医用障碍,只是成本相对普通单色LCD高而已,但采用TFT彩色LCD显示屏的医用设备很多。至于小批量TFT的采购,找代理或去配套市场选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E:
功耗吧。你说同行用彩色TFT很少,那应该就是不用彩色,功耗相差好多

网友F(2013-11-24):
1.8寸都7寸的TFT屏我们都有现货,有需要可以找我们 QQ 5-7-6-2-1-5-2-3-0

网友G:
不是人身攻击,超声的屏的价格很坑爹,交期不确定,被坑惨了

网友H:
天马还是比较靠谱的,周立功是他们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