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9B96的USB速度问题

楼主(2013-03-12):
用LM3S9B96芯片读写U盘,拷贝数据时速率才300多K/s,算下来才2M多bps。USB全速12Mbps,感觉USB的带宽利用率好低,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

网友A:
读写U盘的速度瓶颈有两个影响因素

1个是U盘本身所使用的存储介质的读写速度
1个是USB数据上传和下载的通信速度

还有一个是测试因素,也就是你使用的测试软件本身是否准确,是否会因为电脑的负载而影响实际读写速度,因为数据包的发送接收,最终还是要靠PC机的驱动发起的,一旦PC负载过重,也会影响测试速度。

先分清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改善代码

不过USB2.0全速12Mbps是任何USB设备都无法达到的,这是由UBS协议本身造成的。U盘能做到5M属于不错的了。

楼主:
U盘肯定没有问题,U盘插在电脑上读写速度很快。
测试板是LM3S9B96的开发板,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
USB库采用的是TI的USBLIB。
现在搞不清楚在这个硬件平台上,目前这个速度有没有提升的可能。

网友A:
原来是做主机

既然U盘在电脑上能读的更快,从理论上来说,LM3S的平台也能做速度上的提升

但是USB主机的代码非常复杂,并且读U盘还涉及到文件系统,如果不熟悉USB协议,对主机代码做修改,这将是个艰巨的任务

我建议你可以去http://e2e.ti.com/看看,那里的工程师非常专业也很有经验,也许有做过类似工作的人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B(2013-12-13):
你好
最近我也需要从优盘读取数据,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如果解决了,可否把你的代码发我一份?

s0581222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