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猴哥 ,关于GTP和PCIE 共用了一个GTP dual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猴哥,你好。
我现在使用sp6lx45t, 使用一路gtp接收数据和pcie x1, 把这两个 gtp 做到了一个gtp dual tile里面了。
想问下,猴哥,有办法两个都用起来吗?
我看了pcie wrapper 里面例化了一个gtp,配置都是用parameter控制的,而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 都是有配置文件的。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处理。
谢谢。

网友A:
我看了下不行。

网友A:
不能共享时钟,你也看一下,也可能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