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楼主(2013-03-12):
在linux中怎么把一个已经建立好的动态库激活,可以在下次编程是直接使用而不指定库的路径和名称,求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明白
用静态库?

网友B:
配置/etc/ld.so.conf
运行ldconfig
系统将使用/etc/ld.so.preload

楼主:
可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谢谢!

网友C:
说的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