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

楼主(2013-03-12):
大家都来谈一谈:耐压测试是破坏性实验,影响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的因素有哪些?测试的环境?耐压测试仪的参数?模块并联测试?

网友A:
刚好有个疑问,一般测试时间都是一分钟,在这一分钟,是直接打上几千伏电压,还是从0慢慢递增,然后维持在耐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个疑问,一般测试时间都是一分钟,在这一分钟,是直接打上几千伏电压,还是从0慢慢递增,然后维持在 ...

耐压测试是破坏性测试,应该是从高往低打的

网友C:
耐压测试一般都是直接上指标耐压值左右维持一分钟。既不是从高往低也不是从低往高。做耐压的目的就是防止模块输入输出在非正常状况下模块输入输出之间加入一个瞬间高压,但是能够保证模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完好。你说这种瞬间高压会有高往低或低往高的区别。既然东西要做好那还不如直接做到最好直接上高压。

网友D:
按照耐压的测试标准,是将耐压值从0开始慢慢往上调,当耐压值调至设定最高耐压并在最高耐压值维持一分钟时间。但在常规测试中都是直接设置到最高耐压值直接测试1分钟,这样的破坏性会比从0开始上调严重。但在部分电源生产厂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将耐压值设定为最高耐压的1.2倍,测试时间变为1秒也是符合安规标准的。可参考安规60950的测试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照耐压的测试标准,是将耐压值从0开始慢慢往上调,当耐压值调至设定最高耐压并在最高耐压值维持一分钟时 ...

受教了,这正是我想了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耐压测试是破坏性测试,应该是从高往低打的

耐压测试是破坏性测试,应该是从低往高打的,如果直接从高往低打的话,是很容易损坏模块的!

网友E:
影响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接输入输出地的Y电容的耐压值,
2.变压器的漆包线绝缘层的厚度以及孔的数量;
3.变压器的绝缘纸的厚度和绝缘等级;
4.PCB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距;
5.光耦的绝缘电压;
6.初次级两级之间的爬电间隙以及挡墙的厚度;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F:
补充下,有时候变压器本身的结构也很重要,有些磁芯与引脚很容易打出电弧来玛拉胶带包一下就能过,但是很麻烦。

网友G:
楼主能说说,金升阳的电源模块的耐压测试都是怎么做的吗?有什么依据?

网友H:
安规标准规定:加到被试绝缘上的试验电压应当从零逐渐升高到规定的电压值,然后在该电压值上保持60S(5.2.2);
             对产品进行耐压例行试验,允许将抗电强度的持续时间减小到1S,同时见试验电压升高10%(5.2.2)。

楼主(2013-04-26):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说说,金升阳的电源模块的耐压测试都是怎么做的吗?有什么依据?

8楼已经很好的回答了产品耐压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金升阳的电源的耐压就是从这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测试一般都是直接上指标耐压值左右维持一分钟。既不是从高往低也不是从低往高。做耐压的目的就是防止模 ...

这里做个补充:耐压测试设置的电压应该根据电源产品规格书的耐压规格来打,而耐压测试本身是一个破坏性的试验,应该做的次数越少越好,如客户需要多次测试,一般要求为:第一次按规格书的值打,往后的每次应该相应的减少测试电压,不然产品在多次测试的过程中就会损坏。

网友I:
开关电源这一块的测试   还真的没怎么玩过   学习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影响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接输入输出地的Y电容的耐压值,
2.变压器的漆包线 ...

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里做个补充:耐压测试设置的电压应该根据电源产品规格书的耐压规格来打,而耐压测试本身是一个破坏性的 ...

专业人士的回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8楼已经很好的回答了产品耐压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金升阳的电源的耐压就是从这方面入手。 ...

还得可以去八楼看。

网友K(2015-08-12):
引用 网友E:
影响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接输入输出地的Y电容的耐压值,
2.变压器的漆包线 ...

很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