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测频电路幅值0.2V测低频低不下来,测高频没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3-03-12):
怎么改变后面的电路,可以在低幅值时也可以检测到频率?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阻低频嘛, 该弄清楚低频为什么测不了, 上示波器图形吧

楼主:
这电路并不阻低频,我做的那个变压器的铁心在低幅值时的阻抗有点大,导致我输入0.2V的信号时,只能检测到0.8HZ。再不改变变压器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使我的输出检测到0.3HZ。

网友B:
多加一级运放

楼主:
如果多加一级运放,会影响到高频特性吗?例如工频的时候,那时候的输入电压差不多100V左右。

网友C(2013-05-17):
我造的坦克战车、又能当潜水艇…下潜5000M:又能当飞机…升空5000M:哈哈!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