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频繁上电断电不运行了 而且只能重新烧程序才能运行

楼主(2013-03-12):
(无正文)

网友A:
boot引脚悬空了,有随机的状态。

要么是代码严重问题,自己删自己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引脚悬空了,有随机的状态。

要么是代码严重问题,自己删自己的数据了 ...

我刚看了看boot脚拉低了。有没有可能是初始化对FLASH操作太多导致上电不运行呢??不过好像是代码损坏了  不然怎么得重烧程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看boot脚拉低了。有没有可能是初始化对FLASH操作太多导致上电不运行呢??不过好像是代码损坏了  ...

这就不好说了,代码损坏的情况不能排除,不过一般来说概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代码损坏的情况不能排除,不过一般来说概率很低。

哦哦  我把初始化改了改 好了 3Q

网友B(2013-09-16):
我现在一个项目是arm9+nandflash频繁读写断电后不运行,重新升级后正常,敢问楼主初始化改了什么,我这个项目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