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化的开发方式设计应用程序并下载到目标硬件上运行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2):
图形化的开发方式设计应用程序并下载到目标硬件上运行??

网友A:
就是类似于PLC中梯形图或者LABVIEW的G语言编程,可以生成适用于下位机系统可烧写的程序

然后再烧写或录入到单片机或者别的下位机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类似于PLC中梯形图或者LABVIEW的G语言编程,可以生成适用于下位机系统可烧写的程序

然后再烧写或录入 ...

下位机运行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在PC机上图形化编程,然后汇编成可执行文件,烧写程序就行了,跟文本语言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是图形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机上图形化编程,然后汇编成可执行文件,烧写程序就行了,跟文本语言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是图形化编 ...

汇编后直接烧录到fpga中?fpga就可以执行了?那么先进?

网友C:
图形化开发方式,也就是PLC,HMI这些的开发方式了。还有就是组态软件,画画图,设置设置就好。

网友B:
这个先进什么啊,只是有人帮你把下边的工作做好了,糖衣**弹罢了。封装的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