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推挽电路的波形有问题,见图

楼主(2013-03-12):
我做的是一个旋变的励磁放大电路,电路是个最典型的推挽,如图所示
输入的波形是:

但是输出后,变成

如果放大就可以看到在每个波峰和波谷上都有个间断,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三极管的问题???还是电路上缺少电容什么的??

楼主: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了,我估计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显而易见,但是我就是搞不懂, 盼解决~~~~~~~~~~~~~~

网友A:
原理图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所以我猜测那个抖动跟你要驱动的励磁设备有关系。
如果你也觉着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可以接个假负载验证一下我的猜测~

网友:
9013 NPN三极管  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标错了,2个倒替一下

网友B:
我看电路不像个成熟的,可能有3个问题
1.励磁驱动等效源阻抗太大,即3k和33R都显得过大
2.放大电路负载感性很大,考虑负载并R+C校正网络
3.OCL驱动电感特殊,考虑并联2个续流管
4.必要时可加电压反馈

你试一下,有效性挺高

非常感谢兄弟,我试一试

网友C:
3K可以减小或者去掉
跟负载有关系

楼主:
我认为肯定跟后面的负载有关的,我并2个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D:
1、搞清楚三极管的型号与极性是否正确(用万用表判别一下也是很容易的事哦)。
2、搞清楚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是怎么流的。
3、想想看该电路是否有死区。
基础的东西哦!

网友B:
续流管可能不是个好主意,虽然可得光滑波形,但已不是正弦了。若不在乎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管可能不是个好主意,虽然可得光滑波形,但已不是正弦了。若不在乎也行 ...

很在乎波形,似乎也不是线路电感引起的,兄弟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D:
9012是PNP
9013是NPN
楼主是否搞错?

yes,示意图画的仓促标错了,实际的电路是正确的

楼主:
我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搭建的,中间那个电压跟随器我省掉了,有影响否???

网友D:
按顶楼的参数,再在基极和集电极间并上47K电阻。

网友:
交越失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搭建的,中间那个电压跟随器我省掉了,有影响否???
...

挺关键的影响

网友:
另外
你要把波形放大
才粘贴出来的啊!!    才容易看的啊 !!!!

兄弟,这个好像不像交越失真吧?交越失真是换向的时候有个小间隔那样的吧?

网友D:
呵呵,拿掉了中间的运放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可是靠反馈去快速渡过死区的。
你的三极管跟随器可是没偏置的,所以一定有死区,要消除死区只有再在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间加偏置电阻(47K)

网友D:
搭电路前最好先理解透原电路。特别是你还要作更改前!

我确实没有吃透,想的太少,都是教训啊

网友E:
交越失真,百度一下就可以消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交越失真,百度一下就可以消除了;

百度和仿真,是不足以取两大学习障碍

网友F:
这种情况属于交越失真吧。可以从三极管的稳定性下手。另外,6L的兄弟也说的很有道理,可以试着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属于交越失真吧。可以从三极管的稳定性下手。另外,6L的兄弟也说的很有道理,可以试着修改。 ...

交越肯定有,但并不明显,也不为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拿掉了中间的运放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可是靠反馈去快速渡过死区的。
你的三极管跟随器可是没偏置的, ...

说的很精彩

网友H:
我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搭建的,中间那个电压跟随器我省掉了,有影响否???
那一级不是电压跟随器。是反相放大器。

网友I:
建议 原图仿真一下,搞清楚原理再修改

网友J:
交越问题

网友K:
交越失真是在过零的时候吧?楼主的主要失真波形貌似不是交越失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交越失真是在过零的时候吧?楼主的主要失真波形貌似不是交越失真吧?

交越失真是发生在电流过零点的附近,对于楼主的负载(电感是主要成分)来说,电压与电流间相差90°,这不就可以理解了呀。特别是楼主这个是有死区的(严格来说已经是丙类了,只不过很接近乙类而已)。那么在死区内,由于没有了电流通路,而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就出现了电压的突变(由于死区很小,并且晶体管或多或少都有少许漏电流,所以电压突变不大)。

网友B:
因此,解决之道:RC校正+电压反馈

网友L:
管的一致性问题吧或者上下电阻 线接个可调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拿掉了中间的运放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可是靠反馈去快速渡过死区的。
你的三极管跟随器可是没偏置的, ...

解决了,不知道怎么评分-_-##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知道怎么评分-_-##

解决了就好,对分没啥兴趣。

网友M:
楼主怎么解决的 说说啊

网友N:
学习了,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O:
什么叫交越失真。。

网友P:
可能是基准有问题

网友Q:
对LZ的能力和思路表示担忧

网友R:
反馈不能没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交越失真是发生在电流过零点的附近,对于楼主的负载(电感是主要成分)来说,电压与电流间相差90°,这不 ...

qzlbwang您说得很好,我没考虑到负载(电感是主要成份),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