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74和si9435

楼主(2013-03-12):
按照这个电路图和管脚图接的电路,max774的7接si9435的4,max774的6接si9435的1,电感接si9435的5,电源电压是12V,si9435总是烧,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点建议,多谢了!

楼主:
哎,没人回答吗?

网友A:
你接的没有错误,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的没有错误,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芯片总是烧,哎!

网友B(2014-01-02):
你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是你的外围元件

网友C:
电源有冲击?
器件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