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2013-03-12):
运放的输出可以采用LC滤波来减小阻抗嘛?怎么没有看见过类似这样的电路呢?
如果不能采用的话,那如何才能减小输出的阻抗呢?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可以采用LC滤波来减小阻抗嘛?——没听说
运放的输出阻抗本来不高,通常配合电路特性的电压负反馈会降至极低

网友B:
用电压负反馈的方式可以将由运放组成的电路输出阻抗减小到Ro/(1+AF)。对于运放内部的输出的阻抗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C:
1 运放输出阻抗本身就比较低
2 引入电压负反馈,输出阻抗会变得极低。

网友D:
采用电压负反馈可以减少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