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基于AM335X的移植

楼主(2013-03-12):
OS_CPU_A.ASM文件

;********************************************************************************************************
;                                          EXTERNAL REFERENCE
;********************************************************************************************************
                                                                ; EXTERNal references.
    EXTERN     OSRunning
    EXTERN     OSPrioCur
    EXTERN     OSPrioHighRdy
    EXTERN     OSTCBCurPtr
    EXTERN     OSTCBHighRdyPtr
    EXTERN     OSIntNestingCtr
    EXTERN     OSIntExit
    EXTERN     OSTaskSwHook
    EXTERN     OS_CPU_ExceptStkBase
    EXTERN     OS_CPU_ExceptStkPtr
    EXTERN     OS_CPU_IntHandler                               ; Chip Support/BSP specific exception handler.

;********************************************************************************************************
;                                            FUNCTIONS
;********************************************************************************************************

                                                                ; Functions declared in this file.
    PUBLIC  OSStartHighRdy
    PUBLIC  OSCtxSw
    PUBLIC  OSIntCtxSw

                                                                ; Functions related to exception handling.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UndefInstrHndlr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SwiHndlr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PrefetchAbortHndlr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DataAbortHndlr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IrqHndlr
    PUBLIC  OS_CPU_ARM_ExceptFiqHndlr

;PAGE
;********************************************************************************************************
;                                               EQUATES
;********************************************************************************************************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EQU       0xC0         ; Disable both FIQ and IRQ.
OS_CPU_ARM_CONTROL_FIQ_DIS          EQU       0x40         ; Disable FIQ.
OS_CPU_ARM_CONTROL_IRQ_DIS          EQU       0x80         ; Disable IRQ.
OS_CPU_ARM_CONTROL_THUMB            EQU       0x20         ; Set THUMB mode.
OS_CPU_ARM_CONTROL_ARM              EQU       0x00         ; Set ARM mode.

OS_CPU_ARM_MODE_MASK                EQU       0x1F
OS_CPU_ARM_MODE_USR                 EQU       0x10
OS_CPU_ARM_MODE_FIQ                 EQU       0x11
OS_CPU_ARM_MODE_IRQ                 EQU       0x12
OS_CPU_ARM_MODE_SVC                 EQU       0x13
OS_CPU_ARM_MODE_ABT                 EQU       0x17
OS_CPU_ARM_MODE_UND                 EQU       0x1B
OS_CPU_ARM_MODE_SYS                 EQU       0x1F

OS_CPU_ARM_EXCEPT_RST               EQU       0x00
OS_CPU_ARM_EXCEPT_UND               EQU       0x01
OS_CPU_ARM_EXCEPT_SWI               EQU       0x02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PREFETCH    EQU       0x03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DATA        EQU       0x04
OS_CPU_ARM_EXCEPT_RSVD              EQU       0x05
OS_CPU_ARM_EXCEPT_IRQ               EQU       0x06
OS_CPU_ARM_EXCEPT_FIQ               EQU       0x07

OS_CPU_ARM_FPEXC_EN    EQU         0x40000000               ;VFP enable bit.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RSEG CODE:CODE:NOROOT(2)
    CODE32

;PAGE
;********************************************************************************************************
;                                         START MULTITASKING
;                                      void OSStartHighRdy(void)
;
; Note(s) : 1) OSStartHighRdy() MUST:
;              a) Call OSTaskSwHook() then,
;              b) Set OSRunning to OS_STATE_OS_RUNNING,
;              c) Switch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

OSStartHighRdy
                                                                ; Change to SVC mode.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MOV     LR, PC
    BX      R0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     R1, #1
    STRB    R1, [R0]
                                                                ; SWITCH TO HIGHEST PRIORITY TASK:
    LDR     R0, =OSTCBHighRdyPtr                                   ;    Get highest priority task TCB address,
    LDR     R0, [R0]                                            ;    Get stack pointer,
    LDR     SP, [R0]                                            ;    Switch to the new stack,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LDMFD   SP!, {R0}                                           ;    Pop new task'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op new task's context.

;PAGE
;********************************************************************************************************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From task level) - OSCtxSw()
;
; Note(s) : 1) OSCtxSw() is called in SVC mode with BOTH FIQ and IRQ interrupts DISABLED.
;
;           2) The pseudo-code for OSCtxSw() is:
;              a) Save the current task's context onto the current task's stack,
;              b) OSTCBCurPtr->StkPtr = SP;
;              c) OSTaskSwHook();
;              d)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              e) OSTCBCurPtrPtr         = OSTCBHighRdyPtr;
;              f) SP                  = OSTCBHighRdyPtr->StkPtr;
;              g) Restore the new task's context from the new task's stack,
;              h) Return to new task's code.
;
;           3) Upon entry:
;              OSTCBCurPtr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Ptr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OSCtxSw
                                                                ; SAVE CURRENT TASK'S CONTEXT:
    STMFD   SP!, {LR}                                           ;     Push return address,
    STMFD   SP!, {LR}
    STMFD   SP!, {R0-R12}                                       ;     Push registers,
    MRS     R0, CPSR                                            ;     Push current CPSR,
    TST     LR, #1                                              ;     See if called from Thumb mode,
    ORRNE   R0, R0, #OS_CPU_ARM_CONTROL_THUMB                   ;     If yes, set the T-bit.
    STMFD   SP!, {R0}

    OS_CPU_ARM_FP_REG_PUSH   R0                                 ;     Push FP context

    LDR     R0, =OSTCBCurPtr                                    ; OSTCBCurPtr->StkPtr = SP;
    LDR     R1, [R0]
    STR     SP, [R1]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Ptr                                    ; OSTCBCurPtr = OSTCBHighRdyPtr;
    LDR     R1, =OSTCBHighRdyPtr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SP, [R2]                                            ; SP = OSTCBHighRdyPtr->OSTCBStkPtr;

CLREX                                                       ; Clear the exclusive acess tag for the processor.

                                                                ; RESTORE NEW TASK'S CONTEXT: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    Pop new task's FP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new task'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op new task's context.

;PAGE
;********************************************************************************************************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From interrupt level) - OSIntCtxSw()
;
; Note(s) : 1) OSIntCtxSw() is called in SVC mode with BOTH FIQ and IRQ interrupts DISABLED.
;
;           2) The pseudo-code for OSCtxSw() is:
;              a) OSTaskSwHook();
;              b)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              c) OSTCBCurPtrPtr = OSTCBHighRdyPtrPtr;
;              d) SP          = OSTCBHighRdyPtrPtr->OSTCBStkPtr;
;              e) Restore the new task's context from the new task's stack,
;              f) Return to new task's code.
;
;           3) Upon entry:
;              OSTCBCurPtr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suspend,
;              OSTCBHighRdyPtrPtr  points to the OS_TCB of the task to resume.
;********************************************************************************************************

OSIntCtxSw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MOV     LR, PC
    BX      R0

    LDR     R0, =OSTCBCurPtr                                       ; OSTCBCurPtrPtr = OSTCBHighRdyPtr;
    LDR     R1, =OSTCBHighRdyPtr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SP, [R2]                                            ; SP = OSTCBHighRdyPtrPtr->OSTCBStkPtr;

CLREX                                                       ; Clear the exclusive acess tag for the processor.

                                                                ; RESTORE NEW TASK'S CONTEXT: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    Pop new task's FP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new task'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op new task's context.

;PAGE
;********************************************************************************************************
;                               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HANDLER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Return PC
;********************************************************************************************************

OS_CPU_ARM_ExceptUndefInstrHndlr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0.
    STMFD   SP!, {R0-R12, LR}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UND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UNDEF_INSTR.
    B            OS_CPU_ARM_ExceptHndlr                         ; Branch to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
;                                SOFTWARE INTERRUPT EXCEPTION HANDLER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Return PC
;********************************************************************************************************

OS_CPU_ARM_ExceptSwiHndlr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0.
    STMFD   SP!, {R0-R12, LR}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SWI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SWI.
    B            OS_CPU_ARM_ExceptHndlr                         ; Branch to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
;                                  PREFETCH ABORT EXCEPTION HANDLER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Return PC
;********************************************************************************************************

OS_CPU_ARM_ExceptPrefetchAbortHndlr

    SUB     LR, LR, #4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4.
    STMFD   SP!, {R0-R12, LR}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PREFETCH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PREFETCH_ABORT.
    B            OS_CPU_ARM_ExceptHndlr                         ; Branch to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
;                                    DATA ABORT EXCEPTION HANDLER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Return PC
;********************************************************************************************************

OS_CPU_ARM_ExceptDataAbortHndlr

    SUB     LR, LR, #8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8.
    STMFD   SP!, {R0-R12, LR}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DATA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DATA_ABORT.
    B            OS_CPU_ARM_ExceptHndlr                         ; Branch to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PAGE
;********************************************************************************************************
;                                 INTERRUPT REQUEST EXCEPTION HANDLER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Return PC
;********************************************************************************************************

OS_CPU_ARM_ExceptFiqHndlr

    SUB     LR, LR, #4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4.
    STMFD   SP!, {R0-R12, LR}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FIQ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FIQ.
    B            OS_CPU_ARM_ExceptHndlr                         ; Branch to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楼主:
OS_CPU_A.ASM文件 ---------------续-------------------
;********************************************************************************************************
;                                       GLOBAL EXCEPTION HANDLER
;********************************************************************************************************

OS_CPU_ARM_ExceptHndlr
    MRS     R1, SPSR                                            ; Save CPSR (i.e. exception's SPSR).

                                                                ; DETERMINE IF WE INTERRUPTED A TASK/IRQ OR ANOTHER LOWER PRIORITY EXCEPTION:
                                                                ;   SPSR.Mode = SVC                :  task or IRQ handled in SVC mode,
                                                                ;   SPSR.Mode = FIQ, IRQ, ABT, UND :  other exceptions,
                                                                ;   SPSR.Mode = USR                : *unsupported state*.
    AND     R3, R1, #OS_CPU_ARM_MODE_MASK
    CMP     R3,     #OS_CPU_ARM_MODE_SVC
    BNE     OS_CPU_ARM_ExceptHndlr_BrkExcept

;********************************************************************************************************
;                               EXCEPTION HANDLER: EXCEPTION INTERRUPTED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                  R3
;********************************************************************************************************

OS_CPU_ARM_ExceptHndlr_BrkExcept
    STMFD   SP!, {R1}                                           ; Push exception's SPSR.

    MRS     R3, CPSR                                            ; Push exception's CPSR.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STMFD   SP!, {R3}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2,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4, [R2]
    ADD     R4, R4, #1
    STRB    R4, [R2]

    MSR     CPSR_cxsf, R3                                       ; RESTORE INTERRUPTED MODE.

                                                                ; EXECUTE EXCEPTION/INTERRUPT HANDLER:
    LDR     R2, =OS_CPU_IntHandler                              ; OS_CPU_IntHandler(src_id = R0);
    MOV     LR, PC
    BX      R2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2,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4, [R2]
    SUB     R4, R4, #1
    STRB    R4, [R2]

    LDMFD   SP!, {R3}
    MSR     CPSR_cxsf, R3                                       ; RESTORE INTERRUPTED MODE.

                                                                ; RESTORE INTERRUPTED EXCEPTIONS'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exception'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PC}^                                  ;   Pull working registers and return from exception.

;********************************************************************************************************
;                                   EXCEPTION HANDLER: IRQ INTERRUPTED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                  R3
;********************************************************************************************************

OS_CPU_ARM_ExceptHndlr_BrkIRQ
    MSR     CPSR_cxsf, R3                                       ; RESTORE INTERRUPTED MODE.

                                                                ; EXECUTE EXCEPTION/INTERRUPT HANDLER:
    LDR     R1, =OS_CPU_IntHandler                              ; OS_CPU_IntHandler(src_id = R0);
    MOV     LR, PC
    BX      R1

                                                                ; Adjust exception stack pointer.  This is needed because
                                                                ; exception stack is not used when restoring IRQ context.
    ADD     SP, SP, #(14 * 4)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2,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4, [R2]
    SUB     R4, R4, #1
    STRB    R4, [R2]

                                                                ; RESTORE IRQ'S CONTEXT: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    Pop exception's FP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IRQ'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op IRQ's context.

;********************************************************************************************************
;                                              IRQ HANDLER
;********************************************************************************************************
OS_CPU_ARM_ExceptIrqHndlr
    SUB     LR, LR, #4                                          ; LR offset to return from this exception: -4.
    STMFD   SP!, {R0-R3}                                        ; Push working registers.

    MOV     R0, #OS_CPU_ARM_EXCEPT_IRQ                          ; Set exception ID to OS_CPU_ARM_EXCEPT_IRQ.
    MRS     R1, SPSR                                            ; Save CPSR (i.e. exception's SPSR).
    MOV     R2, LR                                              ; Save link register.
    MOV     R3, SP                                              ; Save exception's stack pointer.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 SAVE CONTEXT ONTO SVC STACK:
    STMFD   SP!, {R2}                                           ;   Push task's PC,
    STMFD   SP!, {LR}                                           ;   Push task's LR,
    STMFD   SP!, {R4-R12}                                       ;   Push task's R12-R4,
    LDMFD   R3!, {R5-R8}                                        ;   Move task's R3-R0 from exception stack to task's stack.
    STMFD   SP!, {R5-R8}
    STMFD   SP!, {R1}                                           ;   Push task's CPSR (i.e. exception SPSR).

    OS_CPU_ARM_FP_REG_PUSH  R3                                  ;   Push FP context
                                                                ; if (OSRunning == 1)
    LDR     R3, =OSRunning
    LDRB    R4, [R3]
    CMP     R4, #1
    BNE     OS_CPU_ARM_IRQHndlr_BreakNothing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3,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4, [R3]
    ADD     R4, R4, #1
    STRB    R4, [R3]

    CMP     R4, #1                                              ; if (OSIntNestingCtr == 1)
    BNE     OS_CPU_ARM_IRQHndlr_BreakIRQ

;PAGE
;********************************************************************************************************
;                                      IRQ HANDLER: IRQ INTERRUPTED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                  R3
;********************************************************************************************************

OS_CPU_ARM_IRQHndlr_BreakIRQ
    LDR     R3, =OS_CPU_ExceptStkPtr                            ; OS_CPU_ExceptStkPtr = SP;
    STR     SP, [R3]

                                                                ; EXECUTE EXCEPTION/INTERRUPT HANDLER:
    LDR     R3, =OS_CPU_IntHandler                              ; OS_CPU_IntHandler(src_id = R0)
    MOV     LR, PC
    BX      R3

                                                                ; Change to IRQ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IRQ)

                                                                ; Adjust exception stack pointer.  This is needed because
                                                                ; exception stack is not used when restoring task context.
    ADD     SP, SP, #(4 * 4)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3,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4, [R3]
    SUB     R4, R4, #1
    STRB    R4, [R3]

                                                                ; RESTORE OLD CONTEXT: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    Pop old FP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old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ull working registers and return from exception.

;PAGE
;********************************************************************************************************
;                                   IRQ HANDLER: 'NOTHING' INTERRUPTED
;
; Register Usage:  R0     Source ID
;                  R1
;                  R2
;                  R3
;********************************************************************************************************

OS_CPU_ARM_IRQHndlr_BreakNothing:
                                                                ; EXECUTE EXCEPTION/INTERRUPT HANDLER:
    LDR     R3, =OS_CPU_IntHandler                              ; OS_CPU_IntHandler(src_id = R0)
    MOV     LR, PC
    BX      R3

                                                                ; Change to IRQ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IRQ)

                                                                ; Adjust exception stack pointer.  This is needed because
                                                                ; exception stack is not used when restoring task context.
    ADD     SP, SP, #(4 * 4)

                                                                ; Change to SVC mode & disable interruptions.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 RESTORE OLD CONTEXT:
    OS_CPU_ARM_FP_REG_POP   R0                                  ;   Pop old FP context.
    LDMFD   SP!, {R0}                                           ;   Pop old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ull working registers and return from exception.

        END

楼主:
OS_CPU_C.C文件

/*
*********************************************************************************************************
*                                             INCLUDE FILES
*********************************************************************************************************
*/

#define  OS_CPU_GLOBALS

#include <os.h>

/*************************************************************************************************
*                                                   IDLE TASK HOOK
************************************************************************************************
*/
void  OSIdleTaskHook (void)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IdleTaskHookPtr != (OS_APP_HOOK_VOID)0) {
        (*OS_AppIdleTaskHookPtr)();
    }
#endif
}

/*
************************************************************************************************************************
*                                                OS INITIALIZATION HOOK
************************************************************************************************************************
*/
void  OSInitHook (void)
{
    // - 初始化中断堆栈(专门用于IRQ中断处理的堆栈)
    CPU_INT32U   size;
    CPU_STK  *pstk;
    /* Clear exception stack for stack checking.*/
    pstk = &OS_CPU_ExceptStk[0];

    while (size > 0u) {
        size--;
       *pstk++ = (CPU_STK)0;
    }

//此版本无OS_AppInitHookPtr接口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    if (OS_AppInitHookPtr != (OS_APP_HOOK_VOID)0) {
//        (*OS_AppInitHookPtr)();
//    }
//#endif
}

/*
************************************************************************************************************************
*                                                 STATISTIC TASK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second by uC/OS-III's statistics task.  This allows your application to add
*              functionality to the statistics task.
************************************************************************************************************************
*/
void  OSStatTaskHook (void)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StatTaskHookPtr != (OS_APP_HOOK_VOID)0) {
        (*OS_AppStatTaskHookPtr)();
    }
#endif
}

/*
************************************************************************************************************************
*                                                  TASK CREATION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is created.
*
* Arguments  : p_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ntrol block of the task being created.
************************************************************************************************************************
*/
void  OSTaskCreateHook (OS_TCB *p_tcb)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TaskCreateHookPtr != (OS_APP_HOOK_TCB)0) {
        (*OS_AppTaskCreateHookPtr)(p_tcb);
    }
#else
    (void)p_tcb;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endif
}

/*
************************************************************************************************************************
*                                                   TASK DELETION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is deleted.
*
* Arguments  : p_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ntrol block of the task being deleted.
************************************************************************************************************************
*/
void  OSTaskDelHook (OS_TCB *p_tcb)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TaskDelHookPtr != (OS_APP_HOOK_TCB)0) {
        (*OS_AppTaskDelHookPtr)(p_tcb);
    }
#else
    (void)p_tcb;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endif
}

/*
************************************************************************************************************************
*                                                   TASK RETURN HOOK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f a task accidentally returns.  In other words, a task should either be an
*              infinite loop or delete itself when done.
* Arguments  : p_tcb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ntrol block of the task that is returning.
************************************************************************************************************************
*/
void  OSTaskReturnHook (OS_TCB  *p_tcb)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TaskReturnHookPtr != (OS_APP_HOOK_TCB)0) {
        (*OS_AppTaskReturnHookPtr)(p_tcb);
    }
#else
    (void)p_tcb;
#endif
}

/*
*********************************************************************************************************
*                                        INITIALIZE A TASK'S STACK
**********************************************************************************************************
*/
CPU_STK *OSTaskStkInit (OS_TASK_PTR   p_task,
                        void         *p_arg,
                        CPU_STK      *p_stk_base,
                        CPU_STK      *p_stk_limit,
                        CPU_STK_SIZE   stk_size,
                        OS_OPT        opt)
{
    CPU_STK    *p_stk;
    CPU_STK     task_addr;

    p_stk     = &p_stk_base[stk_size];                           /* Load stack pointer                                     */
    p_stk     = (CPU_STK *)((CPU_STK)(p_stk) & 0xFFFFFFF8u);
    task_addr = (CPU_STK)p_task & ~1u;                           /* Mask off lower bit in case task is thumb mode          */

    *--p_stk  = (CPU_STK)task_addr;                              /* Entry Point                                            */
    *--p_stk  = (CPU_STK)OS_TaskReturn;                          /* R14 (LR)                                               */
    *--p_stk  = (CPU_STK)0x12121212u;                            /* R12                                                    */
    *--p_stk  = (CPU_STK)0x11111111u;                            /* R11                                                    */
    *--p_stk  = (CPU_STK)0x10101010u;                            /* R10                                                    */
    *--p_stk  = (CPU_STK)0x09090909u;                            /* R9                                                     */
    *--p_stk  = (CPU_STK)0x08080808u;                            /* R8                                                     */
    *--p_stk  = (CPU_STK)0x07070707u;                            /* R7                                                     */
    *--p_stk  = (CPU_STK)0x06060606u;                            /* R6                                                     */
    *--p_stk  = (CPU_STK)0x05050505u;                            /* R5                                                     */
    *--p_stk  = (CPU_STK)0x04040404u;                            /* R4                                                     */
    *--p_stk  = (CPU_STK)0x03030303u;                            /* R3                                                     */
    *--p_stk  = (CPU_STK)0x02020202u;                            /* R2                                                     */
    *--p_stk  = (CPU_STK)0x01010101u;                            /* R1                                                     */
    *--p_stk  = (CPU_STK)p_arg;                                  /* R0 : argument                                          */

    return (p_stk);
}

/*
************************************************************************************************************************
*                                                   TASK SWITCH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 task switch is performed.  This allows you to perform other operations
*              during a context switch.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during this call.
*              2) It is assumed that the global pointer 'OSTCBHighRdyPtr' points to the TCB of the task that will be
*                 'switched in' (i.e.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and, 'OSTCBCurPtr' points to the task being switched out
*                 (i.e. the preempted task).
************************************************************************************************************************
*/
void  OSTaskSwHook (void)
{
#if OS_CFG_TASK_PROFILE_EN > 0u && defined(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TS     ts;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TS     int_dis_time;
#endif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TaskSwHookPtr != (OS_APP_HOOK_VOID)0) {
        (*OS_AppTaskSwHookPtr)();
    }
#endif

#if OS_CFG_TASK_PROFILE_EN > 0u && defined(CPU_CFG_INT_DIS_MEAS_EN)
    ts = OS_TS_GET();
    if (OSTCBCurPtr != OSTCBHighRdyPtr) {
        OSTCBCurPtr->CyclesDelta  = ts - OSTCBCurPtr->CyclesStart;
        OSTCBCurPtr->CyclesTotal += (OS_CYCLES)OSTCBCurPtr->CyclesDelta;
    }

    OSTCBHighRdyPtr->CyclesStart = ts;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int_dis_time =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Keep track of per-task interrupt disable time          */
    if (int_dis_time > OSTCBCurPtr->IntDisTimeMax) {
        OSTCBCurPtr->IntDisTimeMax = int_dis_time;
    }
#endif

#if OS_CFG_SCHED_LOCK_TIME_MEAS_EN > 0u
    if (OSSchedLockTimeMaxCur > OSTCBCurPtr->SchedLockTimeMax) { /* Keep track of per-task scheduler lock time        */
        OSTCBCurPtr->SchedLockTimeMax = OSSchedLockTimeMaxCur;
        OSSchedLockTimeMaxCur         = (CPU_TS)0;               /* Reset the per-task value                          */
    }
#endif
}

/*
************************************************************************************************************************
*                                                      TICK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tick.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This function is assumed to be called from the Tick ISR.
************************************************************************************************************************
*/
void  OSTimeTickHook (void)
{
#if OS_CFG_APP_HOOKS_EN > 0u
    if (OS_AppTimeTickHookPtr != (OS_APP_HOOK_VOID)0) {
        (*OS_AppTimeTickHookPtr)();
    }
#endif
}

/*
*********************************************************************************************************
*                              GET NUMBER OF FREE ENTRIES IN EXCEPTION STACK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computes the number of free entries in the exception stack.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The number of free entries in the exception stack.
*********************************************************************************************************
*/
CPU_INT32U  OS_CPU_ExceptStkChk (void)
{
    CPU_STK  *pchk;
    CPU_INT32U   nfree;
    CPU_INT32U   size;

    nfree = 0;
    size  = OS_CPU_EXCEPT_STK_SIZE;
    pchk  = &OS_CPU_ExceptStk[0];
    while ((*pchk++ == (CPU_STK)0) && (size > 0u)) {   /* Compute the number of zero entries on the stk */
        nfree++;
        size--;
    }

    return (nfree);
}

楼主:
中断向量表

/******************************************************************************
**                      INTERNAL VARIABLE DEFINITIONS
*******************************************************************************/
// - 定义并初始化异常向量表,设置向量表起始地址到CP15协处理器
/*
Vectors         LDR     PC,Reset_Addr
                LDR     PC,Undef_Addr
                LDR     PC,SWI_Addr
                LDR     PC,PAbt_Addr
                LDR     PC,DAbt_Addr
                SIZE_EXT_INFO; Reserved vector is used for image size information
                LDR     PC,IRQ_Addr ;Vector From AIC_IVR
                LDR     PC,FIQ_Addr ;Vector From AIC_FVR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UndefInstrHndlr
SWI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SwiHndlr
PAbt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PrefetchAbortHndlr
DAbt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DataAbortHndlr
Reserved      DCD     0;Reserved Address
IRQ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IrqHndlr
FIQ_Addr      DCD     OS_CPU_ARM_ExceptFiqHndlr
*/

楼主:
异常处理,中断处理

/*
*********************************************************************************************************
*                                          OS_CPU_ExceptHndlr()
*
* Description : Handle any exceptions.
*
* Argument(s) : except_id     ARM exception type:
*
*                                  OS_CPU_ARM_EXCEPT_RESET             0x00
*                                  OS_CPU_ARM_EXCEPT_UNDEF_INSTR       0x01
*                                  OS_CPU_ARM_EXCEPT_SWI               0x02
*                                  OS_CPU_ARM_EXCEPT_PREFETCH_ABORT    0x03
*                                  OS_CPU_ARM_EXCEPT_DATA_ABORT        0x04
*                                  OS_CPU_ARM_EXCEPT_ADDR_ABORT        0x05
*                                  OS_CPU_ARM_EXCEPT_IRQ               0x06
*                                  OS_CPU_ARM_EXCEPT_FIQ               0x07
*
* Return(s)   : none.
*
* Caller(s)   : OS_CPU_ARM_EXCEPT_HANDLER(), which is declared in os_cpu_a.s.
*
* Note(s)     : (1) Only OS_CPU_ARM_EXCEPT_FIQ and OS_CPU_ARM_EXCEPT_IRQ exceptions handler are implemented.
*                   For the rest of the exception a infinite loop is implemented for debuging pruposes. This behavior
*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another behavior (reboot, etc).
*********************************************************************************************************
*/
void  OS_CPU_IntHandler (CPU_INT32U  except_id)
{
   CPU_INT32U    *p_sp;
   char *pchar;

    switch (except_id) {
        case OS_CPU_ARM_EXCEPT_FIQ:
             BSP_IntSched(OS_CPU_ARM_EXCEPT_FIQ);
             break;

case OS_CPU_ARM_EXCEPT_IRQ:
             BSP_IntSched(OS_CPU_ARM_EXCEPT_IRQ);
             break;
        //default:
        //     while(1){UARTPuts("55", -1);}; break;

        case OS_CPU_ARM_EXCEPT_RST: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Reset exception               */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Reset\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case OS_CPU_ARM_EXCEPT_UND: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Undefine Instruction exception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Undefine Instruction\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case OS_CPU_ARM_EXCEPT_SWI: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Software exception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Software exception\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case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PREFETCH: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Prefetch Abort exception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Prefetch Abort exception\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case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DATA: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Data Abort exception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Data Abort exception\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case OS_CPU_ARM_EXCEPT_RSVD:
            /* $$$$ Insert code to handle a Address Abort exception        */
pchar = "CPU Exceptions - Address Abort exception\n\r";
goto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default:
pchar = "CPU Exceptions - Unknow other exceptions\n\r";

Entry_OS_CPU_ExceptHndlr:
/* Infinite loop on other exceptions. (see note #1)          */
while(1){
                Debug_Printf(LOG_CRASH, pchar);

/*
- 以下为原始代码,有误,OSIntNestingCtr在这时为大于等于1
由于IRQ中断在SVC模式执行,因此,如果OSIntNestingCtr为1,则任务异常,
如果OSIntNestingCtr大于1,则中断代码异常。
if (OSIntNestingCtr == 1) {

    p_sp = (CPU_INT32U *)OS_CPU_ExceptStkPtr;

} else {

    p_sp = (CPU_INT32U *)OSTCBCurPtr->OSTCBStkPtr;

}
在OS_CPU_ARM_ExceptHndlr_BrkTask函数,如果任务被中断,此时OSIntNestingCtr为1
; HANDLE NESTING COUNTER:

LDR     R1, =OSIntNestingCtr    ; OSIntNestingCtr++;

LDRB    R2, [R1]

ADD     R2, R2, #1

STRB    R2, [R1]
*/

if(OSIntNestingCtr == 1){
                //任务运行异常
Debug_Printf(LOG_CRASH, "Task %s exception\n\r", OSTCBCurPtr->NamePtr);
p_sp = (CPU_INT32U *)OSTCBCurPtr->StkPtr;
            }else{
                //中断运行异常
Debug_Printf(LOG_CRASH, "Interrupt exception\n\r");
p_sp = (CPU_INT32U *)OS_CPU_ExceptStkPtr;
            }

#if (1 == OS_CPU_ARM_FP_EN)
/*  - 如果使能了浮点协处理器的33个寄存器S0-S31和FPSCR,需要跳过这33个寄存器 */
                p_sp += 33;
#endif
            Debug_Printf(LOG_CRASH, "R0  : 0x%08x\n\r", *(p_sp + 0x01));
            Debug_Printf(LOG_CRASH, "R1  : 0x%08x\n\r", *(p_sp + 0x02));
            Debug_Printf(LOG_CRASH, "R2  : 0x%08x\n\r", *(p_sp + 0x03));
            Debug_Printf(LOG_CRASH, "R3  : 0x%08x\n\r", *(p_sp + 0x04));
            Debug_Printf(LOG_CRASH, "R4  : 0x%08x\n\r", *(p_sp + 0x05));
            Debug_Printf(LOG_CRASH, "R5  : 0x%08x\n\r", *(p_sp + 0x06));
            Debug_Printf(LOG_CRASH, "R6  : 0x%08x\n\r", *(p_sp + 0x07));
            Debug_Printf(LOG_CRASH, "R7  : 0x%08x\n\r", *(p_sp + 0x08));
            Debug_Printf(LOG_CRASH, "R8  : 0x%08x\n\r", *(p_sp + 0x09));
            Debug_Printf(LOG_CRASH, "R9  : 0x%08x\n\r", *(p_sp + 0x0A));
            Debug_Printf(LOG_CRASH, "R10 : 0x%08x\n\r", *(p_sp + 0x0B));
            Debug_Printf(LOG_CRASH, "R11 : 0x%08x\n\r", *(p_sp + 0x0C));
            Debug_Printf(LOG_CRASH, "R12 : 0x%08x\n\r", *(p_sp + 0x0D));
            Debug_Printf(LOG_CRASH, "SP  : 0x%08x\n\r",   p_sp);
            Debug_Printf(LOG_CRASH, "LR  : 0x%08x\n\r", *(p_sp + 0x0E));
            Debug_Printf(LOG_CRASH, "PC  : 0x%08x\n\r", *(p_sp + 0x0F));
            Debug_Printf(LOG_CRASH, "CPSR: 0x%08x\n\r\n\r", *(p_sp + 0x00));
}//end while
break;
    }//end switch
}

楼主:
OS_CPU.H文件

#ifndef  OS_CPU_H
#define  OS_CPU_H

/*
*********************************************************************************************************
*                                               include
*********************************************************************************************************
*/
#include  <uc_cpu.h>

#ifdef   OS_CPU_GLOBALS
#define  OS_CPU_EXT
#else
#define  OS_CPU_EXT  extern
#endif

/*
*********************************************************************************************************
*                                           IRQ中断堆栈大小
*********************************************************************************************************
*/
#ifndef  OS_CPU_EXCEPT_STK_SIZE
#define  OS_CPU_EXCEPT_STK_SIZE    256u        /* Default exception stack size is 128 OS_STK entries.  */
#endif
OS_CPU_EXT  CPU_STK   OS_CPU_ExceptStk[OS_CPU_EXCEPT_STK_SIZE];
OS_CPU_EXT  CPU_STK  *OS_CPU_ExceptStkBase;
OS_CPU_EXT  CPU_STK  *OS_CPU_ExceptStkPtr;

/*
*********************************************************************************************************
*                                               DEFINES
*********************************************************************************************************
*/
#define  OS_CPU_ARM_ENDIAN_LITTLE                         1u
#define  OS_CPU_ARM_ENDIAN_BIG                            2u
#define  OS_CPU_ARM_ENDIAN_TYPE                 OS_CPU_ARM_ENDIAN_LITTLE

#define  OS_CPU_ARM_FP_EN                                 1u
#define  OS_CPU_ARM_FP_REG_NBR                           32u

/*
*********************************************************************************************************
*                                       ARM EXCEPTION DEFINES
*********************************************************************************************************
*/
/*  ARM exception IDs  */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RST                         0x00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UND                         0x01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SWI                         0x02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PREFETCH              0x03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ABORT_DATA                  0x04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RSVD                        0x05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IRQ                         0x06u
#define  OS_CPU_ARM_EXCEPT_FIQ                         0x07u
/*  ARM CPSR BIT DEFINES  */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N                     (1u  << 31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Z                     (1u  << 30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C                     (1u  << 29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V                     (1u  << 28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Q                     (1u  << 27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J                     (1u  << 24u)
#define  OS_CPU_ARM_MSK_CPSR_GE                    (0xF << 16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E                     (1u << 9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A                     (1u << 8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I                     (1u << 7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F                     (1u << 6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T                     (1u << 5u)
/*  ARM CPSR_MODE  */
#define  OS_CPU_ARM_MSK_CPSR_MODE                         0x1F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USER                    0x10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FIQ                     0x11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IRQ                     0x12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SUPERVISOR              0x13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ABORT                   0x17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UNDEFINED               0x1Bu
#define  OS_CPU_ARM_BIT_CPSR_MODE_SYSTEM                  0x1Fu

/*
*********************************************************************************************************
*                                               MACROS
*********************************************************************************************************
*/
#define  OS_TASK_SW()                           OSCtxSw()

/*
*********************************************************************************************************
*                                       TIMESTAMP CONFIGURATION
*
* Note(s) : (1) OS_TS_GET()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CPU_TS_Get32() to allow CPU timestamp timer to be of
*               any data type size.
*
*           (2) For architectures that provide 32-bit or higher precision free running counters
*               (i.e. cycle count registers):
*
*               (a) OS_TS_GET() may be defined as CPU_TS_TmrRd() to improve performance when retrieving
*                   the timestamp.
*
*               (b) CPU_TS_TmrRd() MUST be configured to be greater or equal to 32-bits to avoid
*                   truncation of TS.
*********************************************************************************************************
*/
#if      OS_CFG_TS_EN == 1u
#define  OS_TS_GET()               (CPU_TS)CPU_TS_TmrRd()   /* See Note #2a.                                          */
#else
#define  OS_TS_GET()               (CPU_TS)0u
#endif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OSCtxSw                            (void);
void       OSIntCtxSw                         (void);
void       OSStartHighRdy                     (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UndefInstrHndlr   (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SwiHndlr          (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PrefetchAbortHndlr(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DataAbortHndlr    (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IrqHndlr          (void);
void       OS_CPU_ARM_ExceptFiqHndlr          (void);

void       OS_CPU_IntHandler                  (CPU_INT32U  src_id);
CPU_INT32U     OS_CPU_ExceptStkChk            (void);

#endif

网友A:
这个是哪来的?楼主自己移植的?

楼主:
之前做过at91sam9260+uCOS-II的系统,本移植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来。修改点:
1、选择uCOS-III,跟uCOS-II有些不同
2、AM335X是Cortex-A8芯片,集成了VFP向量浮点协处理器,需要做任务的VFP上下文保护;
3、针对AM335X中断系统特点,定制了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服务函数;
4、异常处理增加打印异常时的当前任务、寄存器信息,以便系统异常时可以定位分析异常原因。

楼主:
之前做过at91sam9260+uCOS-II的系统,本移植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来。修改点:
1、选择uCOS-III,跟uCOS-II有些不同
2、AM335X是Cortex-A8芯片,集成了VFP向量浮点协处理器,需要做任务的VFP上下文保护;
3、针对AM335X中断系统特点,定制了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服务函数;
4、异常处理增加打印异常时的当前任务、寄存器信息,以便系统异常时可以定位分析异常原因。
5、uC-CPU移植
6、timeStamp移植

网友A:
micrium官方有AM35xx的移植,ucosII的

楼主:
呵呵,果然是啊,是2013年3月1号放上去的,基于AM3517的,不错,
不过AM35x系列跟AM335x中断系统和外设可能会有些不同,之前比较过一下这两款CPU,
不过有了uCOS-II的移植,总比没有好了,可以轻松的改为uCOS-III+AM335x的。。。
我是2012年10月份移植的,当时官网、网上、TI官网都没有找到,不支持,郁闷死了,只能自己移植了。。。。

Texas Instruments AM35x
μC/OS-II
µC/OS-II V2.92.07
EVM-AM3517
IAR (EWARM) V6.x
2013/03/01

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在AM3354上使用uCOS, 看到你做过相关的工作, 希望和你合作, 池伟, 13801016287

网友B:
支持,楼主啊。嘿嘿,我只看过ucos ,没搞过,都是wince和android之类的。

网友C:
仰望大神

网友D(2018-11-01):
楼主您好,看到您成功移植UCOS-III到am335x,很是激动,不知道能否想麻烦您发一下移植成功的到的基础工程,借鉴学习,谢谢您!!!

网友E(2019-01-18):
学习了!赞。有个PDF 的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