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3同时使用溢出和捕获中断,两中断优先级如何确认?

楼主(2013-03-12):
调用stm32的TIM3中断,TIm3同时使用溢出和捕获中断。请问,溢出和捕获中断,它们之间的优先级是必须要程序设定吗? 系统有默认的优先级吗?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是针对输入到NVIC的各个中断handler的;而TIM3的所有中断源都是导入到NVIC的同一个中断向量(TIM3_IRQ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