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OTG 问题

楼主(2013-03-12):
是用stm32f4的usb otg的库,但是连接上u盘后,
进入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后,就直接跳转到
case HOST_ERROR_STATE:
    /* Re-Initilaize Host for new Enumeration */
    USBH_DeInit(pdev, phost);
    phost->usr_cb->DeInit();
    phost->class_cb->DeInit(pdev, &phost->device_prop);
    break;
这里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什么原因?你全项目搜索"HOST_ERROR_STATE",看看哪里会把phost->gState设置成这个状态,然后在那里打上断点。当断点停下来的时候,看看call stack,就是程序是怎样一步一步掉到这里来的。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呵呵   香主出马   一个顶俩   哈哈

网友C(2014-03-08):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你全项目搜索"HOST_ERROR_STATE",看看哪里会把phost->gState设置成这个状态,然后在那里打上断 ...

香主,我和这个人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按照你说的,我理解不了你的说法,这是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932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