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的DMA寄存器无法写入

楼主(2013-03-12):
STM32F105的DMA寄存器在相应通道的CCR的EN位为0时,寄存器无法写入。用的是KEIL4.53版本。在SYSTEM VIEWER 下设置DMA1相应的位,也无法置一。请问下如何解决。

网友A:
那么这个DMA模块的时钟有使能么?

网友B:
主要还是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寄存器没有设置  重点看看哪些寄存器必须要使能的  呵呵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问题找到了,忘记打开DMA的时钟了。谢啦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