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245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请教各位工程师,74hc245如果输入端为高阻态,输出端是什么状态;输入端高阻态是否非法,是否会损坏IC。

网友A:
你说的输入端高阻态是指OE端没有使能是吧  这样肯定是不会损坏芯片的   如果OE为高电平  即没有使能  所以芯片的输入输出都是高阻态  输入端高阻态输出端肯定也是高阻态  并且只有OE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端高阻态是指OE端没有使能是吧  这样肯定是不会损坏芯片的   如果OE为高电平  即没有使能  所以 ...

OE端是低电平,245处于通信状态,此时如果输入端是高阻状态,输出端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OE端是低电平,245处于通信状态,此时如果输入端是高阻状态,输出端是什么状态 ...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是否明白啦?

网友B:
输出端可以是高、低、高阻,3者之一

网友C:
HC器件的输入不得悬空,否则输出状态不可控。对于CMOS电路,不用的输入端应接入固定电平,悬空可能会造成功耗的增加,但不见得就会损坏电路,只有极端的情况比如输入端悬空且接有长线并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工作环境下才有可能。

网友D:
要是输出使能的话,应该是高或者低电平,但状态不能确定

网友E:
莫明其妙!…

网友F:
悬空的话,状态不确定

网友G:
学习下。不是很懂

网友H(2015-09-19):
我的一个板子, MCU的IO口输出连接74HC245,245输出使能。STM32,MCU上电未初始化IO口时是高阻态吧?
结果是在上电的瞬间245输出高电平,待MCU启动后IO拉低才低。 245输入端应该加下拉电阻吧?

有出现低电平的可能吗?或者是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