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的隔离有哪几种隔离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3-03-12):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大多数都是变压器结合光耦形成隔离,也见过压电陶瓷+光耦形成隔离的开关电源这种比较少。
还有什么形式,楼下补充。

网友B:
目前的隔离技术主要是磁电隔离和光电隔离技术,但是压电隔离技术发展的不是很成熟。。。。。。

网友B:
PS:压电陶瓷的隔离技术轻轻松松能把隔离电压做到3000VDC

网友C:
知道光电隔离

网友D:
上面也谈到了主要的三种方式(个人经验):
1、压电陶瓷隔离  优点主要是基本不受外界的温度、磁场、辐射等干扰,但是目前技术不是很成熟
2、光耦隔离   优点是对辐射干扰影响小,但是一般都是小信号,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
3、磁隔离    优点是可以做高能量的隔离和传送,对温度也有较好的效果,但是高磁场的场所上相对就很弱了

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开关电源,主要采用的是磁隔离加光耦隔离一起使用。

这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