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传感器0-10V信号输出,用金升阳的0-5V输入产品如何进行外围设计,进行采样?

楼主(2013-03-12):
传感器是0-10V信号输出,用金升阳的0-5V输入产品如何进行外围设计,进行采样?直接用电阻进行分压吗?对精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A:
感谢您对金升阳产品的关注。

如果您的传感器信号是0~10VDC,建议采用我司0~10V输入范围的信号隔离变送器;
如果用0~5V输入范围的信号隔离变送器做为信号调理器件,建议通过两个等阻值的精密电阻进行分压处理,将0~10V信号分压成0~5V信号再送入信号隔离变送器。
因为我司的隔离变送器模块,电压输入的型号,其输入阻抗达到10M以上,对外部分压比的影响极小,不会影响采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