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干扰很严重,特别是对FM收音机 和 无线MIC

楼主(2013-03-12):
D类功放干扰相当恶劣,辐射太严重了 不能用  一开机FM收音就收不到电台 。求指教 ?

网友A:
没那么差吧,图呢?布局?

网友B:
布线没布好,音频要四面包地的,D类的局部地也要隔离并良好连接,电源完整性和地完整性都要充分考虑。可以在D类出口串个磁珠试试,因为FM的频率在89-107M(国内)左右。

网友C:
说明你的D类功放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包括PCB的布局和走线。

网友D:
信号完整性没做好

网友E(2013-07-23):
后面加上RC网络来吸收高频信号,具体见下图: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F(2017-08-04):
引用 网友E:
后面加上RC网络来吸收高频信号,具体见下图: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大侠,是在信号还是电源线路上加的

网友G:
交流回流没有处理好,都成无线电发射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