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关于一个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i,a;
sbit led=P1^7;
uchar code table[]="I get";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0;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led=0;
}
才开始,程序下到单片机里,这时候会进入中断,那复位之后会不会进入中断了,那个时候单片机应该没和电脑通信呀。led灯应该不会亮的呀,为什么我把通信线拔了也会亮。

网友A:
你没有叫led灯灭的语句,只要亮过就不会灭。

网友B: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led=0;}

然后你就一直没关LED了。。

网友C:
上电和断电的时候都是有可能进入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但是不是说,只要一复位,程序就从头开始吗?复位的时候程序从头开始的话,下载线拔了,然后再复位,这个时候没收到也没发送呀,不该进去的呀。其实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和断电的时候都是有可能进入中断的。。。。

为什么了,又没有发送数据,能不能说更具体点。还有就是那个开始下载程序的时候是通过SBUF一位一位的把hex下进去的,还是其他的方法下进去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是说,只要一复位,程序就从头开始吗?复位的时候程序从头开始的话,下载线拔了,然后再复位,这个 ...

记错了,看8楼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了,又没有发送数据,能不能说更具体点。还有就是那个开始下载程序的时候是通过SBUF一位一位的把he ...

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波动一下是很正常的,就有可能触发了串口中断,断电的时候也一样。

还有下载程序一般是ISP下载,具体怎么下载要看单片机了,有些单片机是EEPROM型的,这种单片机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程序,有些是FLASH型的,它就要按扇区来写程序了,扇区有大有小,小的有512个字节,大的有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波动一下是很正常的,就有可能触发了串口中断,断电的时候也一样。

还有下载程序一般是 ...

那是不是不发送不接受数据,开关电平的波动也会触发一些中断,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不发送不接受数据,开关电平的波动也会触发一些中断,对吧?

嗯,都是有这个可能的。。。比如外部中断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是说,只要一复位,程序就从头开始吗?复位的时候程序从头开始的话,下载线拔了,然后再复位,这个 ...

系统复位后,SCON,复位,串口方式为0,当REN=1时,直接从RXD引脚接收数据,不管系统有无发送数据。。产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复位后,SCON,复位,串口方式为0,当REN=1时,直接从RXD引脚接收数据,不管系统有无发送数据。。产生 ...

就这一句话很好,懂了,结贴啦,谢谢你。: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