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的同一组内的DQ顺序能不能换啊?

楼主(2013-03-12):
我在设计Spartan 6带DDR3的板子,要用MCB,我想知道同一组内的DQ顺序能不能换啊?比如DQ0~DQ7的顺序。
我知道DQS肯定是不能换的,那DM能换吗?

网友A:
你为了走线想换顺序?没听说过DDR的数据位能换的啊,DM是没8bit数据位的屏蔽信号,DQ不能换那DM肯定更不能换,它俩是对应的

网友A:
你是用的Xilinx的Mig核,还是自己的controller?如果是自己的controller你换了顺序应该好说,你向内存写入数据的顺序跟你从内存读回的数据要做还原就行了,但是颠倒顺序也必须是按DQ的每8位为一组(比如7:0、15:8...),这8位之间内部也换的话,同样你取到的数据进行还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Xilinx的Mig核,还是自己的controller?如果是自己的controller你换了顺序应该好说,你向内存写入 ...

你的DM也要根据DQ的变换而变化,DM0对应DQ(7:0),DM1对应DQ(15:8),以此类推。如果你用的MIG那就难说了,因为MIG用户接口是128或256,而DQ是64,要是换顺序了,MIG内部咱也管不了,出来的数据也不知怎么去还原。总之你做DDR给数据信号换顺序风险挺大的,能不换就不换,即使可以那调试的时候也够费劲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支持

网友C:
我记得同组内可以交换。你查一下相关手册再确认一下

网友C:
我确认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同组内可以交换。你查一下相关手册再确认一下

谢谢猴哥,这个是在手册哪里啊,我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M也要根据DQ的变换而变化,DM0对应DQ(7:0),DM1对应DQ(15:8),以此类推。如果你用的MIG那就难说了 ...

我是用MIG核啊,我记得看过手册是说可以的

网友D:
这个肯定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这个是在手册哪里啊,我找不到了。。

你找找就行,S6的MIG说明里面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找找就行,S6的MIG说明里面有

详细点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详细点呗

那本手册就在那里,一搜就能出来

网友F(2013-05-04):
可以换的,你解码数据的时候顺序再调一下让数据能解对就行,DDR只是个存储器。你存什么,出来还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的,你解码数据的时候顺序再调一下让数据能解对就行,DDR只是个存储器。你存什么,出来还是什么。 ...

我都回答可以了;P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都回答可以了

我来凑个热闹....这个论坛的人貌似altera的用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来凑个热闹....这个论坛的人貌似altera的用的不多··

都有。只是我是XILINX的粉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都有。只是我是XILINX的粉丝

这样啊,我是前两年用的spartan3的,这一年用的cyclone的,感觉quartusII比ise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我是前两年用的spartan3的,这一年用的cyclone的,感觉quartusII比ise好用 ...

芯片 强大,xilinx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芯片 强大,xilinx

对,网上都说xilinx芯片好,altera软件好

网友G:
亲,你要自己设计板子吗?可否交流下,俺现在也打算做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网上都说xilinx芯片好,altera软件好

现在也不是了。XILINX推出VIVADO更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亲,你要自己设计板子吗?可否交流下,俺现在也打算做一块

参照XILINX开发板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不是了。XILINX推出VIVADO更厉害了

这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参照XILINX开发板即可

没有不过DDR2 的板子啊  像SP601 那样的,肯定得需要六层板吧? 四层板可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

必须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没有不过DDR2 的板子啊  像SP601 那样的,肯定得需要六层板吧? 四层板可否? ...

估计得6层,你可以参照安富利的LX9,不知道这个得基几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得6层,你可以参照安富利的LX9,不知道这个得基几层

我布过DDR2的板,用了一片DDR2,四层板,那是绞尽脑汁走线等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布过DDR2的板,用了一片DDR2,四层板,那是绞尽脑汁走线等长啊

:handshake你的水平可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布过DDR2的板,用了一片DDR2,四层板,那是绞尽脑汁走线等长啊

厉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

也还好,cadence的布线约束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水平可以啊

目前只能跑到167M,因为cyclone3的最大也就167···

网友I:
DQ同组可以互换,因为写入,读出顺序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DQ同组可以互换,因为写入,读出顺序一样

回答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也还好,cadence的布线约束很好用

我就不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目前只能跑到167M,因为cyclone3的最大也就167···

不如SPARTAN6,我们帮助客户到24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