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利用485或can批量下载程序方案

楼主(2013-03-12):
最近正考虑怎么用485或can来进行一对多的批量程序下载,一直没有头绪,不知各位前辈做过类似方案没有

楼主:
额不是伸手党。。。只是想让各位前辈稍微提醒一下

网友A:
我用SPI做过一对多的批量程序下载,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一对一怎么做,一对多就怎么做呗。

网友B:
楼上很牛啊 高手  我看到过这样的产品  就是一键还原  也就是批量烧写  给12个CC2530模块批量烧写程序

网友A:
我用的是ADI的芯片,看到有这种功能所以试了一下,用一块DSP做主,其他的DSP做从,完全可行,可惜后来没有量产。

网友C:
可以分成两部分来分别考虑:
iap 功能 + 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