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L2和opencv的关系

楼主(2013-03-12):
我刚开始接触,什么都不懂,所以希望打什么可以指点一下,我不知道V4L2和opencv的关系式怎样的,我要做一个视频的摄像头采集的话,是不是V4L2作为接口,而opencv扮演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的角色?是不是直接用V4L2也可以用USB摄像头采集视频,然后在QT上显示?请大神们指导,谢谢!

网友A:
如果v4l2采集的直接就是rgb或者yuv数据,扔给应用程序让它显示就行了。如果是dtv数据,你就得应用v4l-dvb,而不是v4l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4l2采集的直接就是rgb或者yuv数据,扔给应用程序让它显示就行了。如果是dtv数据,你就得应用v4l-dvb, ...

请问采集的视频在基于S3C2440的开发板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存储不?opencv进行图像处理的,能和V4L2联系起来不?

网友A:
opencv不了解,如果是解码器的话应该可以联系起来,不过linux在dtv上不用v4l2接口了,具体内容你可以参考linuxtv.org。至于是否可以存储跟什么cpu没关系,只要你有存储设备就可以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cv不了解,如果是解码器的话应该可以联系起来,不过linux在dtv上不用v4l2接口了,具体内容你可以参考li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