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FPGA坏了是什么现象

楼主(2013-03-12):
JTAG下载不了程序了,以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是不是fpga JTAG烧了,里面以前的程序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能扫描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扫描到么??

JTAG扫描不到,但用AS模式能烧写程序

网友A:
检查以下JTAG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A:
使以前能扫到,现在已经扫描不到了对不?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一下 BGA引出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一下 BGA引出的信号

嘿嘿,估计不好弄了。哎

网友C:
猴哥,帮帮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