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CC430的通信距离??

楼主(2013-03-12):
本人正在调试CC430F6137和F5137(用的都是利尔达的那个板子)的通信程序,通信成功没有问题。 但是无线通信的距离很短很短(通信距离大概就是一张书桌的范围),我不太确定怎么增加他们的发射功率的,请问是不是改变这里的值吗?
#define  PATABLE_VAL        (0x50)
                                            // 0XC4-- 10 dBm;
                                            // 0X50-- 0  dBm;
                                            // 0X2D-- -6 dBm;
                                            // 0X26-- -12dBm;
                                            // 0x05-- -30dBm;
                                            // 0xc0-- max
我改变了没有什么反应啊,还是距离很短
请问不知道 怎么才能增加通信距离呢?先谢一个了

网友A:
这更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高频电路对电路设计、PCB设计以及元件的选择都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更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高频电路对电路设计、PCB设计以及元件的选择都很讲究。 ...

我 用的是利尔达的板子 他的电路设计应该很考究的吧。。。

网友A:
检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天线

多谢斑竹关心 我搞定了 是发射功率被利尔达限制住了  自己写的程序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B:
不是吧,还限制了发射功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还限制了发射功率呀!

有一个寄存器中有一项是不允许最大功率发射的

网友C:
最近也想调一下!

网友B(2013-04-25):
我之前有用TI的方案做过CC2530+CC2591,第一板做出来,通讯距离是非常短,只有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通讯,后来第二板更改了PCB的阻抗和RF部分的电感和电容,效果有改善,60米左右,目前还在改进。

网友D:
源码在你手上,改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E(2013-10-12):
换弹簧天线轻松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弹簧天线轻松100米

那倒是的。。。但不会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倒是的。。。但不会换

弹簧天线体积大,但是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