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芯片做BUCK降压电路如何做过流保护

楼主(2013-03-12):
不知道怎么做,看到有一个芯片资料中有这样一个应用,谁给解释下。或者有更好的过流保护方案

另我目前的需求是这样:用3843做BUCK电路形式,48V输入,5V输出,采用PMOS或PNP三极管做开关器件,如何做过流保护(一旦5V输出短路)。同时期望输入电源和输出电源共地。

楼主:
类似的还有

网友A:
LZ位的图能用?

楼主:
没用过,因为还不知道过流保护怎么做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哪里有过流保护呀!明显就是3脚接了一个到4脚的斜率补偿电路。

网友C:
峰值电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哪里有过流保护呀!明显就是3脚接了一个到4脚的斜率补偿电路。 ...

查了一些资料,好像还真的是斜率补偿。那这样的话没有电流控制只有电压反馈,一旦我输出短路怎么办。难道通过控制芯片的最大占空比来解决?

网友D:
3脚是过流检测,为何不用?另回五楼;有些厂家产品是利用4脚三角波发生器来作保护,道理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是过流检测,为何不用?另回五楼;有些厂家产品是利用4脚三角波发生器来作保护,道理自己想吧! ...

问:用3843做BUCK电路形式,48V输入,采用PMOS或PNP三极管做开关器件,如何做过流保护

网友D:
这个问题层次不高哇!首先保护谁?;在回路中串取样电阻;在怎样的条件下使电路动作…简单的计祘下即可…

网友E:
这个资料上的电路是没有过流保护的,只是把3842改成了电压型应用而已,用3842做BUCK控制,输出共地的话,得用变压器驱动MOS管或者自举驱动,或者驱动芯片。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有疑问可以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