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应用中的电容选取原则

楼主(2013-03-12):
(无正文)

网友A:
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常常包括两类电容,分别起不同的作用:一类起减小输入输出纹波的作用,一般容值较大,容值的选取与纹波的要求以及电源的开关频率和设计有关。另一类电容是高频耦和电容,一般容值较小,要求尽可能靠近芯片,其容值的选取与要滤除的可能干扰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常常包括两类电容,分别起不同的作用:一类起减小输入输出纹波的作 ...

那怎么根据纹波和开关频率确定容值呢,有具体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