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种错误是什么错误啊,一点头绪也没有……

楼主(2013-03-12):
..\source\main.c(16):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
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这种错误是什么错误啊?一点头绪也没有啊……

网友A:
呵呵,你先解决其他错误,这个估计就解决了

网友B:
警告错误  可能是设置问题  或者是寄存器溢出问题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这个是我的猜测  不一定很准确  呵呵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楼主:
其他的检查了,没什么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