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自己的声音录到ISD4004中去????

楼主(2013-03-12):
ISD4004语音芯片怎么用啊?自己的声音怎么录到芯片里面呢?是通过上位机么?
求解答啊 ~~

网友A:
很简单啊,自己搭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控制4004录音,从4004的音频输入脚加入信号就可以了,我这里有这方面的代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额  看芯片的PDF呗

网友C:
去看器件手册,按照上面的典型应用电路搭建实物,然后进行录音操作就是。

楼主:
有典型电路的,那我按着接了后呢?我知道芯片的放音和录音流程图,那自己的声音怎么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器件手册,按照上面的典型应用电路搭建实物,然后进行录音操作就是。 ...

有典型电路的,那我按着接了后呢?我知道芯片的放音和录音流程图,那自己的声音怎么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自己搭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控制4004录音,从4004的音频输入脚加入信号就可以了,我这里有这方面的代码 ...

有典型电路的,那我按着接了后呢?我知道芯片的放音和录音流程图,那自己的声音怎么进去呢?

网友D:
声音→话筒→放大→录音输入端口
矮哀西!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典型电路的,那我按着接了后呢?我知道芯片的放音和录音流程图,那自己的声音怎么进去呢? ...

电路上有咪头或者话筒插口的,用咪头或者话筒就可以录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典型电路的,那我按着接了后呢?我知道芯片的放音和录音流程图,那自己的声音怎么进去呢? ...

电路中包含MIC,音频信号通过MIC采集再录制到存储器中,仔细去看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好的  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 谢谢各位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的毕设,但是当初我是唬弄过去的呵呵

看来老师也是不懂

网友H:
我也去做一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