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设备接usb3.0接口完全无法识别

楼主(2013-03-12):
USB cdc设备,芯片上的控制器是OTG,配为device模式,插普通的USB2.0接口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接到USB3.0的接口就完全识别不到设备,PC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接3.0时硬件上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A:
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能详细点么,设备是插笔记本的USB口,照理说笔记本的供电电压应该不会不稳定吧?

网友A:
不知道你哪家芯片,要看到原理图

网友A:
你测量一下IC各路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B:
你用的哪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家芯片?

飞思卡尔, kinetis, 如果是因为电压不稳的原因,应该不会只有3.0无法识别设备吧,设备在2.0接口上工作完全正常

楼主:
驱动的问题,已解决。出现问题的PC的USB3.0主控器对枚举过程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