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电池求教

楼主(2013-03-12):
本人菜鸟一枚,在做一个小项目,用到EPM240主控芯片(3.3V供电),同时用到很多5V供电的芯片,但是由于项目要求,不能使用大型供电源,只能在板子上加上电池,但是我看了好久只找到了纽扣的3V锂电池,求5V电池,电池要尽量小,不能用干电池,有哪位大侠用过,求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两颗纽扣的3V锂电池串联,然后降压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纽扣的3V锂电池串联,然后降压到5V

这种电池没有5V的吗?

网友B:
升压然后降压的方法

网友C:
锂电池标称值一般是3.6V   用升压电路升压到5V就行了

参照手机用的锂电池移动电源电路就行了

自己找找boost升压电路

网友D:
确实,那就用两个纽扣电池啊!

网友E:
加几个电阻改一下

网友F:
你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吧

好短啊

网友H:
那功率不需要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短啊

长了更好啊 我是说最短得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