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3-03-12):
制作PCB板常用的原料是玻璃纤维和树脂。把结构紧密,强度高的玻纤布浸入树脂中,硬化后得到了隔热绝缘,不易弯曲的PCB基板。有的在基板表面上覆一层铜,这档的PCB板也称为覆铜基板。覆铜工艺很简单,一般可以用压延与电解的方法。 所谓压延就是将高纯度的铜用碾压法贴在PCB基板上(因为环氧树脂与铜箔有极好的黏合性,铜箔的附着强度和工作温度很高,可以在260度的熔锡中浸焊而无起泡。电解法在初中化学已经学赤,利用硫酸铜电解液经过电解可以得到铜的原理。电解法能较好 的控制铜箔厚度,铜箔的厚度一般而论在0.3mm左右。制作精良的PCB板非常均匀,并且光泽柔和(电路板表面**刷有一层阻焊剂,阻焊剂的颜色决定了电路板的颜色)
在制作好的覆铜基板上描出设计好的导电部分,并用保护材料将此部分保护起来,将铜箔放到腐蚀液中,没有保护的铜质将被电解掉,留下的铜钱就是需要的导电线,最后在电路板上打孔,刷阻焊剂,印刷电子元件图形符号及编号,这样,电路板就制作成了。

网友A:
说的就不是很详细的!

网友B:
早期单层板比较简单,在电路复杂的设备中,常用到双面板和多层板,这样的话就比上面的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