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楼主(2013-03-12):
我是个新手,想学习单片机,C语言,刚下载的keil软件,为什么我写完程序编译的时候却总是说没有定义呢,我要怎样定义啊?#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nit z);
void mail()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nit z)
{
        uni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网友A:
LZ啊,还没有见过你这么新的新手
没有定义?没有定义啥?
void mail()  这个应该是主函数吧,也能写错
还有void delay(unit z)没有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啊,还没有见过你这么新的新手
没有定义?没有定义啥?
void mail()  这个应该是主函数吧,也能写错

主函数那个不小心个写错了,可是下面的void delay(unit z)那部分要怎么写?软件上提示的是
LESSON_6.C(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x'
LESSON_6.C(51): error C202: 'x':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_6.C(52): error C202: 'x':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_6.C(53): error C202: 'y':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_6.C(5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什么意思

网友A:
void delay(unit z)
{
        unit x,y;
……
这个unit 这个你也写错了吧
建议你先去看C语音吧

先写成这样吧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unit z)
{
        unit x,y;

好吧我二了。。。。谢谢啊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delay(uint z)函数没写完啊。

网友D:
:lol LZ是不看书直接开写代码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不看书直接开写代码的么

以前学过一点点,可是都忘了

网友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我看到这个很不喜欢,哈哈,mail?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