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里8M的晶振能够实现微秒级的计时吗

楼主(2013-03-12):
  大家好,新人发帖,如有不当欢迎指出。
我用430的时间不长,之前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做一个东西,有两个引脚给出信号,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可以开始计时,另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停止计时。中间的时间大概只有20多微秒,请问一下这样的设计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呢? 求各位大神帮忙!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在线等啊!

网友A:
可以参考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

20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

20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谢谢~~  那是不是更高的精度比如一个微秒,就无法实现了啊

网友B:
单片机的执行效率那就得提高很多了!

网友C:
精度有问题了 毕竟晶振才8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精度有问题了 毕竟晶振才8M

晶振8M,并不是说定时器最高工作频率就是8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是不是更高的精度比如一个微秒,就无法实现了啊

LZ可以参考你所使用的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定时器的捕获时间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1微秒级的计时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执行效率那就得提高很多了!

如果用IO口轮询监控,那确实得靠单片机的执行效率了

如果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应该不占用太多系统资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晶振8M,并不是说定时器最高工作频率就是8M了

这个CPU 里面貌似没有倍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