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启动相关

楼主(2013-03-12):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芯片内存在两段代码,给有一个独立的启动函数。我可否通过向复位中断所在位置写入要启动的代码的启动函数所在的起始位置来实现,两段代码的互相跳转!两端程序可以称之为Bootloadr代码段和用户程序段。(使用的芯片是MC9S12XDT256MAL)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请各位给予一些思路!

楼主:
请大家踊跃参与!

楼主:
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修改也行!比较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目前我采用看门狗复位,可是程序并不是跳到了启动代码所在的位置。我这边出现的情况是:
    1> 当看门狗触发复位中断的时候程序并不是跳到启动代码所在位置(0xC000)而是跳到了0X524D位置(该位置并未使用);
    2> 当加上 MSCAN 模块初始化部分时,复位后并没有将初始化状态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是不是由于上述问题引发的)。
    综合上述情况我的猜测是:看门狗虽然触发了中断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引发系统的复位,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