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上电时不清零某个变量

楼主(2013-03-12):
主要是因为在热启动的时候某些变量不允许清零,

网友A:
自己修改一下啟動初始化文件 STARTUP.A51 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裡面識別各種啟動狀態,然後進行對應的啟動處理。

楼主:
除了修改那个文件没别的办法了吗?比如IAR有个__NOINIT_,可是中颖能挂到IAR下面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