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数据采集卡与电脑用usb连接

楼主(2013-03-12):
这时候数据采集卡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用以在labview中可视波形..很纠结

网友A:
1 上传到电脑上了肯定是数字的啊
2 用Labview到USB缓冲区找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上传到电脑上了肯定是数字的啊
2 用Labview到USB缓冲区找数据。

usb缓冲区怎么整?

网友A:
你认真学一下labview。。。。不去看就发问,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

网友B:
买本labview的书学习学习

网友C:
只要是适用于labview的卡,多数都有子VI给你调用的。。。

没有的话有dll也可以